请教JRmax66adt用在电直上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6-04-09):
我把JRmax66adt用在电直上,现在调试过程中有一问题,想请教高人,希望给予解答:
1,我推遥控器油门杆时,三个舵机全部上推,主旋翼向正攻角,但在推升降和副翼杆时和实际方向相反,比如:我向前推升降杆时,副翼和螺距舵机向下拉,升降舵机向上推.我后来在CCPM中调整副翼,升降,螺距,将原先的从正值该为负值,这时副翼,升降杆推拉和实际都正常了,但油门确变成往下拉了,成负攻角了.实在不知应该怎样在菜单中调整.
2,请用该款遥控器玩电直的朋友介绍介绍经验,或我给个设定值参考一下.我们这儿没人玩啦!
 谢谢各位大哥!!还请帮帮我呀!!不然我就灰心了!

楼主:
怎么没人给指导一二啊!我真诚地请求帮助啊!还请DX们赐教!!

网友:
你描述得不太清楚,给你个提示吧,如果最后怎么调都调不出来,就把副翼和螺距舵机连接受机的位置换一下,慢慢试就肯定能试出来了,自己记住就行了,以后在遥控器调副翼实际就是调螺距,调螺距实际就是调副翼!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主要是不知道遥控器设置要注意那些方面,现在的中文说明书是网上下的老款,和新的有区别,正是没办法啊!只能硬者头皮来了,就是进度太慢,意志要被消磨没了.还请有JRmaxADT或JRxp662的中文说明书的朋友能给我一份.或者给个设置值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