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机

楼主(2006-04-09):
我的22#机一启动浆就慢慢地慢下最后就什么都停了,是为什么呢 ?

楼主:
不要沉啊~~~~~~~~~~~~~~~~

楼主:
这里的气氛没油固的那麽好,问了没人答啊

网友:
我也玩过22#,但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调速器问题吧;是用的华××原配控?

网友:
如果反复来过都一样:
用有刷就可能是接收机上的调速怀了---换接收机
用无刷的,试试开始时慢慢推油门,看能否启动(因华XX的调速线性不好)---否则换电调试试
        供参考

楼主:
电调装在哪里???

网友:
电调装在飞机上。

网友:
电死了,换新试试.

楼主:
电调死了!!!?!?!????!!!?!!??!我换一个无刷的再用无刷电调行吗在不换接收的情况下??

网友A:
是不是将油门关小后又可以启动了?那就是电池不行了,锂电放电的C数不够,电调会自己保护断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死了!!!?!?!????!!!?!!??!我换一个无刷的再用无刷电调行吗在不换接收的情况下??

如没其他问题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将油门关小后又可以启动了?那就是电池不行了,锂电放电的C数不够,电调会自己保护断电的,

不是,停了后就什么也不动了

楼主:
看来高手都很嘴紧啊

网友:
你要把情况说清楚,接收机灯还亮着吗?是闪亮还是全亮,等.

楼主:
全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