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非常白痴的问题.

楼主(2006-04-09):
电调上的那个开关干什么用的?断开和接通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电调上没有开关的.

真是够白痴的问题哟!!!!!!!!!!!!!!!!!!!

网友:
哪个开关?上图吧。

网友:
关掉就停止向接收机供电了

网友:
2针跳线?用3串锂电时拔下。用2串锂电时插上。

网友:
到底是什么电调?有刷还是无刷?什么型号?

网友:
有刷还是无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够白痴的问题哟!!!!!!!!!!!!!!!!!!!

网友:
电调上的开关有种多样,不同的电调有不同的开关(或无),它们的功能也是五花八门的。

断开和接通的区别是:
                      断开时开关的两脚不连通。
                      接通时开关的两脚连通。

注. 当用负逻辑表示时,有可通会变反。

网友:
白.

开关开关一边是开一边是关.白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