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起来后尾部老是逆时针旋转请问调整哪里?

楼主(2006-04-09):
尾舵要向右打死一直带着才能保持尾部锁尾,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断电后调整4和1版上的陀螺调节螺丝!注意!!!一定要断电!微调归中,幅度要小.方向我记不清楚了,好象是逆时针旋转就逆时针旋转,幅度要很小,温柔点!呵呵!如果方向和我说不一样你换下方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