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一个小台钻

楼主(2006-04-09):
麻烦大家推荐一个小台钻 当然越便宜越好 品牌然后价格 麻烦啦

网友A:
前一阵我买了一台,不贵才160元,最大钻孔直径13mm,牌子不记得了。用起来马马虎虎,但有两个明显缺点:1、底座太单薄,用力大点立柱就晃动,被我改用一块30mm的钢板代替。2、电机力距小,功率只有250W,钻8mm以上的孔一用力就会停,被我换成一台300多瓦的三相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阵我买了一台,不贵才160元,最大钻孔直径13mm,牌子不记得了。用起来马马虎虎,但有两个明显缺点:1、底座太单薄,用力大点立柱就晃动,被我改用一块30mm的钢板代替。2、电机力距小,功率只有250W,钻8mm以上 ...

那样算起来要多少钱了呢

网友A:
买旧钢板花了33元,电机是现成的没花钱。
如果你不是经常钻大孔,这个小台钻还是不错的,可以不用改,我改是因为需要用它在钢板上加工大量的10mm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旧钢板花了33元,电机是现成的没花钱。
如果你不是经常钻大孔,这个小台钻还是不错的,可以不用改,我改是因为需要用它在钢板上加工大量的10mm孔。

电机是你生出来的吗,不花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一阵我买了一台,不贵才160元,最大钻孔直径13mm,牌子不记得了。用起来马马虎虎,但有两个明显缺点:1、底座太单薄,用力大点立柱就晃动,被我改用一块30mm的钢板代替。2、电机力距小,功率只有250W,钻8mm以上 ...

感问二楼呀!你家用三相电呀?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问二楼呀!你家用三相电呀?厉害!!!!!!!!!!!!

同问,家里用三相 电费这么算的?

网友:
买个好一点的16mm的台钻就300多元质量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家里用三相 电费这么算的?

家里开了个小工厂,花一千多到供电局申请的。因为我是小用户,所以电费贵一些要4角多一度(我们这里民用电是3角多),如果是大用户就可以优惠到比民用电还便宜了。

网友:
用空调也要三相电的。没啥奇怪的

网友:
空调,用380V?

人家三相是,380V,工业用电

不太好申请吧,

小区里面能自己拉线?

网友:
小区也是三相四线供电.

网友:
大家好,刚注册进来的,也想做个小电钻,用以前的那种装钉机改可以吗?用那种电机适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