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X,1900MAH 10C的聚合物电池和1500MAH 20C的比,谁的耐久性更好呢

楼主(2006-04-09):
如题////////////

网友:
显然前者,
放电越厉害,循环次数越少。

网友:
如果在同等的放电情况下,如果电流小于10A的话,前者
如果电流大于10A的话,后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首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大电流放电对电池的循环寿命有较大影响,电流越大寿命越短。
假如10C电池的设计寿命是150个循环,20C的可能只有100个循环。

如果放电电流大于设计,那么寿命会减少的很快。
例如让10C电池在15C持续放电,可能寿命只有75个循环,而20C的电池寿命会大于设计的100个循环。

根据以上分析,
1900mAh,10C,持续放电电流为19A;
1500mAh,20C,持续放电电流为30A。
所以,如果电流在19A以下,那么前者寿命长,反之则是后者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大电流放电对电池的循环寿命有较大影响,电流越大寿命越短。
假如10C电池的设计寿命是150个循环,20C的可能只有100个循环。

如果放电电流大于设计,那么寿命会减少的很快。
例如让10C ...

网友:
不完全赞同以上有些观点,以上两款电池不见得有可比性,主要还是看电池做的水平及是否正当使用。

网友:
使用电池时最好留有较大余量,这样对电池好些。比如,1900MA 10C的电池,在需要16A的电机上使用,虽然可以,但电池的发热较多,对它的寿命是有影响的。还不如用1500MA 20C的电池好。

网友C:
会有20C的聚合物锂电?是厂里自封的还是有权威机构测试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有20C的聚合物锂电?是厂里自封的还是有权威机构测试数据的?

20C可以持续放电,不信可发测试数据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