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进行中的汽油船

楼主(2006-04-09):
我的船和我的“小绵羊”
我的船和我的“小绵羊”

自制的排气水冷

装不下只好割顶

做锥管太麻烦,花20圆买了个调酒的摇壶找人焊了个排气管,中缝没焊死,内腔容积可调

自制水冷头,地面试车很好用

我的车库

网友:
发动机那块儿的联轴器靠几个小锣丝固定根本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如果自制,通常用什么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自制,通常用什么方式

通常简单的是车个轴筒接在发动机上  上面车个方孔 把软轴一头砂成方的插进去

你这样做的话软轴上最好砂出四个平面  用顶丝(能打得更紧)顶紧.
你最好把几个固定螺丝位子做平衡,你考虑到动平衡问题了吗?怕抖动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动机那头已经是这样做了,软轴也是方头,所以才用四个螺丝来顶,螺旋桨那头软轴是圆的,用一个螺栓顶的住吗,有啥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那头已经是这样做了,软轴也是方头,所以才用四个螺丝来顶,螺旋桨那头软轴是圆的,用一个螺栓顶的住吗,有啥好办法

不是要装浆架吗?软轴的连接卡在浆架上,浆这边顶好  那边直接插进去就OK啦~连螺丝都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自制,通常用什么方式

如果全要自制 想想电钻是怎么固定钻头的 也就是用电钻前面那个头固定软轴 小电钻上的就可以了 大的太重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