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雷速登吧!!!

楼主(2006-04-10):
无意中在家找到个N年前买的1:32的雷速登,一阵欢喜,马上把它拆了,换了个改装电机上去,结果不动了,于是把原装电机装回去又好了,哎!!!突然一个想法一晃,把两电机合二为一,于是把两电机都拆了,用了改装的电机壳(全轴承),其它部件还是用原装的,装上去后还是不动,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又全部还原,这下可好了,怎么换它都不动了,有知道原因的DX们帮帮我吧,怎样才能让它活过来呀。

网友:
原装雷速登的电路板只能提供1A左右的电流,瓶颈在电路板上面,你换大电流的电动机当然转不起来。

网友:
重新买一个算了!

网友:
是不是电流过大烧电路板了.

或者哪儿接触不良?

楼主:
电路板是好的,问题是找不到原装电机了。

楼主:
怎样才能使用大功率的电机,能不能简化电路板?只保留前后左右的控制。

网友A:
允许通过大电流可能要换场效应管, 而这样做可能还不如另买一个新车省钱简便吧.

上图看一看吧.
我这里的三极管烧坏的症状是,管子上面有一个小洞。烧的时候有股味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允许通过大电流可能要换场效应管, 而这样做可能还不如另买一个新车省钱简便吧.

上图看一看吧.
我这里的三极管烧坏的症状是,管子上面有一个小洞。烧的时候有股味儿。

另三极管烧有小洞的不多,最多的现象是管子不平整了或有裂痕,大电流是直接烧断成几块,只剩下管脚.

楼主:
图补上了,是不是要改FET之类的东西才行啊??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先用一节电池, 试一试电机转不转. 如果有万用表, 还可以测一下4节电池时的电流. 如果电机不转, 那就是电机坏了. 我遇到电机坏的情况, 好像只有两种, 1是线圈断了, 这样打开电机量一下电阻就知道了; 2是电刷接触不良, 或者电刷烧断了.

然后, 接收机空载时, 量一下有没有输出电压. 如果没有, 就说明接收机坏了.

如果都是好的, 就再把电机接上, 并量连接电机的两个金属片上的电压是不是有. 如果没有, 就说明是接触不良.

网友:
改线控的把!那样不怕烧。。。

楼主:
都是好的,就是把非原装电机装上去就不动。

网友:
如果原装电机是好的. 而非原装电机装上去不动.

那么, 会不会是非原装电机本身就有问题转不动, 或者非原装电机与车上的金属片接触不良.

楼主:
非原装电机也是好的,不过比原装的功率要大一点。

网友:
根据我烧掌上小车的经历.

非原装电机不转, 可能是因为功率是原电机的好几倍, 接上就不转, 这时, 多开几秒钟, 就可以把接收板烧掉了.
如果长时间开着, 接收板没有烧掉(连接原装电机还能转). 那很可能是非原装电机的铜刷没有与小车上连接电机的金属片良好接触.

如果接收板烧掉了, 那很可能是三极管烧掉了, 可以换成场效应管, 不过那样代价可能很高啊.

我用 7.2V 锂电池+原装电机, 速度超过10KM/H, 没有烧接收板的迹象。

楼主:
知道哪个是控制功率的元件吗?

网友:
我改过这个车,你的问题可以解决~

主要是因为你的三极管电流不够大,无法驱动磁力更强的电机.

原装驱动三极管是8550 8050 (最大电流为0.7A) , 可以把三极管更换为 772 882 (电流3A,加散热片最大7A)的三极管

同是要改动两个电阻~

装上两节充电电池,速度可以提高4~5倍了,呵呵~

网友:
上图~

我很久没有看这个车的电路板了,也可能我指出的管子不对~ (不要拿板砖啊~)

全平印象画的, 请在自己看一下电路板是否正确~~

两个要改动的电阻  是从IC 到 推动管的电阻, 和推动管到驱动管的电阻

只要把他们改小就可以~`

我的做法是把推动管到驱动管的电阻拆下,安到IC到推动管电阻的地方. 把推动管到驱动管的地方改为电线直通~

楼主:
谢谢r3r497,我先试试,但愿能像你说的那样。

楼主:
谢谢,能再画个图,标清楚一些哪个管子换成什么型号吗?哪个电阻移到什么地方吗?

再次感谢!!!

网友:
回家看了看我的车~ 想起来了,上图~

红色是驱动电机的三极管, 也就是你想换的四个管子~

蓝色是前进推动管,黄色是后退推动管~

四个红的驱动三极管改为882和772就可以了~

你要用万用表才行~

我手上的车和你的不是一批生产的,但电路板一样,只是我车上原装的三极管比你的还要小,是8050 8550

网友:
电路图~

这是一个别的遥控车电路, 驱动电路基本一样

红框里是电机驱动电路, 共六个三极管, 蓝框里是二个推动管1815, 右三是四个驱动电机的驱动管,882 772

雷速登推动管也是用的1815

你的三极管667是1A的三极管,比我原装的8550 的0.7A也强不了哪里去,哈哈~ 还是改成3A的882 772吧

网友:
这是俺改的,拍的不好,希望能看清

网友:
按r3r497 的说法改,有校.

楼主:
 真是高人啊,这样改对其它的元件有损害吗?会不会烧接收机?如果是比例遥控这样改会不会烧电调?

楼主:
红色是驱动电机的三极管, 也就是你想换的四个管子~

蓝色是前进推动管,黄色是后退推动管~

四个红的驱动三极管改为882和772就可以了~

你 ...

是改成882和772,还是882或772?

楼主:
如果是882或772,哪个更大些?还有大的吗?

网友:
四个驱动管有两个是NPN的,两个是PNP的

也就是两个882和两个772

和原装三极管腿脚定义不一样~  改装时要注意

882 和你原装的667 是NPN 的,他们可以互换~ 但要注意EBC 三个脚排列是否一样

楼主:
管子换了,还是不动,不知道电阻怎么改。

网友:
管子换的对吗?

发射极, 基极,极电极 是否对应该正确

就是不改电阻, 驱动电流也已经2A了 , 你先 用原装电机,看看是否能行 . 如果转,说明电流还不够大,要改电阻.

如果不转,说明你改的时候三极管三个极装的不对.

你装的是不是钕磁电机?   我有一只钕磁电机,磁力好强. 在四驱上能跑到70公里(听说的,没试)

楼主:
先谢谢啦,我再试试。

网友:
情况怎样了?兄弟?

楼主:
还是不动。不知道是不是把板子烙坏了。

网友(2006-06-03):
两个要改动的电阻  是从IC 到 推动管的电阻, 和推动管到驱动管的电阻
只要把他们改小就可以~`
我的做法是把推动管到驱动管的电阻拆下,安到IC到推动管电阻的地方. 把推动管到驱动管的地方改为电线直通~

是不是把 8550 换成 D882, 把 8050 换成 B772, 然后管子之间的那个电阻拆下, 换成导线, 芯片到那个 9xxx 的管子之间电阻换成拆下来的那个?

为什么要换电阻, 有什么危害没有?

另外, 我暂时没有 B772, 用 5609 代替行不行? 网上查的 5609 好像才1A.

网友:
中午试了一下, 发现我理解上的一个错误:

8550应更换为 B772, 8050应更换为 D882.

之前一节锂电下, 电机端电压为 2.01V, 再更换一个场效应管后, 电机端电压为 2.46V
功率大约增到之前的 (2.46/2.01)^2 约为 1.5, 即输出功率增加了一半.

楼主:
场效应管是做什么的?

网友:
真的非常对不起, 我这方面知识太少了.

有前辈说 B772 与 D882 只是大功率带散热片的三极管(PN结降压约 0.7V), 而不是只降压 0.1V 的场效应三极管.

r3r497 前辈说的对的, 我改了可以. 包括换三级管与换掉2个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