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练习中的问题1-为什么有时很稳, 有时很漂

楼主(2006-04-10):
我的X400又换了几个新东西:4个GWS舵机, 螺距是用的有轴承的舵机.
平衡框换成金属的了.

反正是又修好了. 有了两块电池与平衡充. 一下子可以飞20分钟了(14T的齿轮很费电).

基本是在离地20-30CM飞. 有时可以到80-100CM左右的空中, 可是不敢停久.

感觉是有时飞机在空中可停得很稳, 有5-10秒左右,在80CM高度可以, 在30CM高度也可以, 好象不是地址效应的问题.
可是常常就是漂来漂去, 我现在可以控制飞机在5M*5M的范围内飞来飞去,有时是爬来爬去.

请问那10秒钟"很稳"说明什么问题?

还有, 就是"双桨"对练悬停有什么影响? 今天急着飞, 有一点双桨也没有去调, 大约上下3MM-5MM左右.

谢谢读到这里, 更感谢您可以有所指点.

网友A:
传统十字盘的!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B:
我的机器双浆严重影响舵机寿命,不过塑料版的机器飞着飞着双浆反而变小了,所以,尽量不要随便换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双浆严重影响舵机寿命,不过塑料版的机器飞着飞着双浆反而变小了,所以,尽量不要随便换浆!

是这样, 双桨是不是会让螺距舵机一直抖动啊. 看来我要调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十字盘的!11111111111111111111

传统十字盘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 双桨是不是会让螺距舵机一直抖动啊. 看来我要调一下了.

我的就是这样,以前双浆严重时,舵机很快就抖舵了,现在双浆很小,舵机也一直不见坏了!

网友:
双桨首先是影响飞行性能,使机机稳定性变差。当然也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