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陀螺会保证在不打尾舵的情况下机身不转吗? (无风情况)

楼主(2006-04-10):
我的X400上用的是GY400. 在练悬停, 可是机身还是会慢慢转来转去的. 我要打尾舵才能控制机身.不知这是不是正常.

网友A:
我记得你买GY400还拿出来绚了一下,可以很明确得告诉你,即使是大风天,用240都可以保持纹丝不动,有模友专门拿电风扇吹都不动!不知道你的调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是陀螺仪中立点飘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你买GY400还拿出来绚了一下,可以很明确得告诉你,即使是大风天,用240都可以保持纹丝不动,有模友专门拿电风扇吹都不动!不知道你的调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是陀螺仪中立点飘移

老实说我不会调机. 只是在遥控上设了几个值, 发现大概可以飞了就没有去调了.
请教一下, 应该如何调/设陀螺仪啊?

GY400上有一个EXTEND旋钮. 增益是由起落架通道设置的.
我的遥控器上与起落架通道有关的是两个参数:sub-trim 与 travel-adj.

发现调这两个参数对GY400都有影响.

调sub-trim时发现: 这个参数会对尾舵的回中速度有影响. 如果设置不对, 从左回中很快, 从右回中很慢. (我就是用遥控器左杆左右测试). 设置到一定的值时, 打舵与回中的速度都很快了.

调travel-adj时发现好象是增益控制. 因为50%是0增益, 左右转陀螺, 舵机一动不动. 0%与100%是最大增益, 陀螺一转, 舵机就ZZ响. 不过0%与100%好象没有象说明书上说的一个是传统模式, 一个锁尾模式.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锁尾模式下是不是慢慢转陀螺, 舵机也应该有动作?

问题一大堆. 还在练悬练, 请多指教啊

网友:
应该是不动的。

网友:
一根线的那个头,应该是用在陀螺敢度调整通道上,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0%-50%是普通模式感度调整,数值越小,感度越高
50%-100%是锁尾模式感度调整,数值越大,感度越高.

楼主:
引用:
一根线的那个头,应该是用在陀螺敢度调整通道上,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0%-50%是普通模式感度调整,数值越小,感度越高
50%-100%是锁尾模式感度调整,数值越大,感度越高.

如何从飞行势态上判断是哪个模式啊?

网友:
在感度都接近50%的时候是很难判断的,建议你先拔掉敢度通道的插头,然后插上个以知舵角幅度的舵机,以打开关两个舵机的角度来大致判断感度的多少%
如果感度调整在比较适合的位置,你只要在有风的情况下飞,就知道,如果飞机尾部渐渐向风的方向转去,那就是普通模式,如果飞机基本可以保持原来方向的,遍是avcs模式,不过这个测试需要飞机调整好了之后才有效.

楼主:
你所说的飞机要调整好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