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极的定子怎么绕线呢?

楼主(2006-04-10):
拆了几只N老的软驱,得到了两个定子和转子,一个超薄12极的,一个大个的24极的。暂时还不知道用在哪儿,嗬嗬,请问一下24极的该怎么绕线呢?

左下角黑呼呼的是2410-12外转子,大小作一下比较。

楼主:
最后一张是DIY的小CD电机,KV值有点高得离谱了,嗬嗬,

网友:
怎么改?呵呵,具体讲讲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啊!轴承、安装做什么的都是现成的,想重新绕线,把黑磁铁改成强磁的,12极定子一般用14磁极吧?24极定子呢?

这么大直径的电机估计只能用在直升机上面了,不过俺从没玩过直升机,更别说DIY了,嗬嗬!

网友:
这么大?太夸张了吧?什么机机都能装得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啊!轴承、安装做什么的都是现成的,想重新绕线,把黑磁铁改成强磁的,12极定子一般用14磁极吧?24极定子呢?

这么大直径的电机估计只能用在直升机上面了,不过俺从没玩过直升机,更别说DIY了,嗬 ...

做成电直的直驱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电直的直驱电机

嘿嘿!俺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谁能赞助一架电直让俺改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俺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谁能赞助一架电直让俺改着玩??

网友B:
KV值是怎么确定的?是不是饶线匝数越多,KV也越高呢?

网友:
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值是怎么确定的?是不是饶线匝数越多,KV也越高呢?

好像是匝数越少KV越高……

网友C:
好像有个外国网站专门介绍这些,就是一时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个外国网站专门介绍这些,就是一时忘了

这会儿已经过了“一时”了,想起来了吧??

网友(2006-05-12):
只要是3的倍数就很好绕,我找到个8极的步进电机,绕了半天才发现少一极,,,,

24极的可以这样绕:一次绕2极,就是把2个极当一个极绕了,然后跳4极,再绕2个极成一极,这样饶4次,就出来俩个线头了。另俩绕组如法炮制。最后接法和普通无刷一样。

上不了图,,,,

有知道8极绕法的请P一个,谢谢

网友:
这个绕出来根本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