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频率

楼主(2006-04-10):
晶体上标注的频率都是信道频率,请教高手这个频率到底是发射机的载波频率,还是接收机的本振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体上标注的频率都是信道频率,请教高手这个频率到底是发射机的载波频率,还是接收机的本振频率。

是载波频率而不是本振频率!

楼主:
1。如果晶体上标注的频率是载波频率,那各种品牌的发射机晶体,如果频率相同,能不能互换?

2。JR Sanwa是上差频 中频频率455KHz,Futaba是下差频,

   如发射机频率40.685MHz,接收机如选用JR系列,本振频率应为41.130MHz,接收晶体上标注的40.685MHz实际频率应是41.130MHz?  接收机如选用Futaba系列,本振频率应为40.230MHz,接收晶体上标注的40.685MHz实际频率应是40.230MHz?

3。如发射机频率40.685MHz, 接收机如选用Futaba系列,接收机晶体可以用Futaba接收晶体40.685MHz(实际频率应是40.230MHz),也可以用JR接收晶体39.775MHz(实际频率应是40.230MHz)?

楼主:
顶一下
字节    字节   字节   字节   字节   字节

网友:
参看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