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把钢丝拉直

楼主(2006-04-10):
市场买回来的钢丝都是一圈一圈的,用来做飞机连杆,用手扳呢,费力不说,还不能扳得直直的,
大伙有什么高招没有?

网友:
已经准备了紧线器,对付比8号粗的铁丝都可以清松拉直,就是钢丝没法搞定,拉得笔直的,紧固5分钟后才放开,一放开就发现又成蛇了。
那位老大有高招,说一下啊。

网友:
把钢线裁减至合适长度,手工稍校直,夹在车床上。做一个长点的圆通,径面均布错开的三颗螺钉用以调节钢线变形,夹在刀架上,旋转退走,边仔细调校即成

网友A:
质量越好的钢丝越难搞.原来我骗钱的工厂有这个工艺,基本步骤是:钢丝回火-张力拉直-热处理恢复刚性.

网友:
用手拉葫芦试试~建筑工地上拉钢筋就是用卷扬机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越好的钢丝越难搞.原来我骗钱的工厂有这个工艺,基本步骤是:钢丝回火-张力拉直-热处理恢复刚性.

此法甚佳!可以一试。

网友:
我试过,行的,但钢丝变色了:(

网友:
忘了最后一个工序:表层处理抛光

网友:
云浮老大那方法对付不了我们这么多钢丝啊,我们准备一次拉够一辈子用的,总长有几百米
热处理拉直已经问过专门做机械的人了,的确可以,不过强度会下降,而且乙炔焊炬不是那么好借啊
还打听到一个办法是冷轧工艺,但是需要做比钢丝细0.5或1个丝的钢块来拉,我们没有能完成这项工作的钻床

现在手上就是紧细器好用,有没有好的办法能搞定啊,希望各位继续支招

网友:
拉伸只能拉到直线,那种用双曲滚柱的较直机也一样。钢丝有回弹,必须矫枉过正,这可以用穿过一排滚轮或圆柱的办法达到,前提是必须保证矫正力与弯曲方向在同一平面。
设想如下:

网友:
这个是难题,我也很烦,我的方法是用手掰掰,50cm勉强搞定,上飞机时在钢丝上套上塑料管,然后把塑料管粘牢即可。

网友:
只有退火才能搞定

钢丝的内应力从理论上说只有比较长时间的退火才能搞定,而且需要重新淬火,但是温度要求很严格,否则没有原来那么好的刚性,做飞机也就用手、眼睛大概调直就是了。如果不放心,就加几个套,在几个点上固定,还是利用钢丝的弹性保持牵拉的准确。

网友:
看来没人有高招啊

网友B(2006-11-15):
铁丝拉直:放到一定长度,两个人分别拉两头,然后同时抬起,同时往地上摔,反复多次,直到直为止,一般两三次就直了。
不知道你的钢丝硬度多高,可以试试。

网友:
做连杆为什么一定要用钢丝呢?难到就没有其它替代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丝拉直:放到一定长度,两个人分别拉两头,然后同时抬起,同时往地上摔,反复多次,直到直为止,一般两三次就直了。
不知道你的钢丝硬度多高,可以试试。

用活人可以摔直

网友:
手电钻+长凳+7个铁钉

7个铁钉钉在长凳上,一直线,隔一个左右掰开一点.钢丝剪断5---8米长,一头夹在手电钻上,钢丝夹在铁钉之间成S型.开动手电钻慢慢向后拉____________直拉!!!!

网友:
使劲拉,超过弹性极限直到产生少量塑性变形

网友:
上车床,一端固定在刀架上,另一端夹在卡盘里,用刀架将钢丝拉直,开动车床,用慢速,挂上走刀(用反转走刀),用不了几圈,钢丝就连拉再转的笔直了.

网友C:
比较细的我知道一个办法
我没有用过 算了还是不说了 人家可能还指望这卖钱了 我自己用好了:loveliness: 怪不好意思的

网友D:
楼上的我党我军明天共产主义了
1.材料---可调电源. 锣钉N个.弹簧.或竹子,空气若干,水若干,油若干.
2.工序---锣钉固定钢丝两端(长度不限).弹簧.或竹子(张力器).
3,工艺----两端通电调至钢丝呈现咭红色(500度)自然OK,不同材料,可乘机淬火,(空气,水,油)
4,后续-----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E:
你们的钢丝直径多大的中。用自行车条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