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04-10):
我买了501DX充电器,他是12V直流供电,如果我用车用12V电平给他供电,那用什么为12V电平充电呢

楼主:
这问题也许有点弱智,但我是新手,还请各位大大指教,谢谢

楼主:
这问题大家是不愿回答呢?还是觉得这问题太小儿科拉,可这对于我来说可是打问题,希望各位大大能指教

网友:
什么叫场外冲?没有220V电的时候,只有用12V电并了。

网友:
再买充电机给12V电池充电。
或者你有车直接用车上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501DX充电器,他是12V直流供电,如果我用车用12V电平给他供电,那用什么为12V电平充电呢

你如果用市电(220伏)给电瓶充电的话,就到卖电瓶的商店里买这种电瓶的充电器。
你如果有汽车的话,那就简单了。直接用车上的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