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一个G3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06-04-10):
装了G3飞行
模拟器
后发现里面全部都是固定翼的飞机,没有直升机,请问这时什么原因呢?应该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机型里应该有吧,或者类型里?

网友A:
G3 最早版本的软件中是没有直升机,你需要安装升级程序

楼主:
请问升级程序在哪有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