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鬼子做的这种拆解硬盘的操作箱,真就能做到无尘??

楼主(2006-04-10):
洋鬼子做的这样的操作箱,真就能做到无尘??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制作无尘工作台吗?可以的话,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哈哈 那个塑料储物箱做的啊, 是不是要先抽一下里面的空气啊?

网友:
用之前,要加点水雾,作用净尘

网友:
是可以的,很多实验室也这样干

网友:
不知道洋鬼子的硬盘外壳表面做了无尘处理了没? 不知道这个箱子有没有无尘增压系统? 不知道做这个箱子时是不是无尘环境......折腾无尘可是麻烦多多啊...逮尘埃又不是逮苍蝇蚊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那个塑料储物箱做的啊, 是不是要先抽一下里面的空气啊?

好方法!
恰恰相反,箱内气压要高才能避免尘埃进入。

网友:
以前我学生物学时,简易无菌操作台就是这样,不过只是临时性的。

网友:
如果要抽气,就向上抽气,这样尘埃才不会落到式件上。

网友:
箱子太小了,视角、操作角度也不理想,估计很累
自己做不如用有机玻璃做个大的,除了修硬盘、还可以修数码相机、手表,还可以加排风用来干打磨、喷漆等污染大的活儿
爱好生物医学的还可以用来作无菌操作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方法!
恰恰相反,箱内气压要高才能避免尘埃进入。

正确.无尘和无菌箱(房)气压应比外面稍大.

网友:
无尘箱完全可以自己做,但箱子必须要适当安排几个过滤对流口子(贴滤布湿润),利用家用吸尘器多加二层滤布,清洗干净,在滤袋湿润未干前抽吸箱内和物件几遍后即可以操作
业余肉眼判断箱内是否有尘埃必须在全黑的条件下,开动吸尘器,用白光手电照射观察,有条件的增加一个放大镜观察更好

网友:
开热水洗澡,要整个浴室都是热烟子那样,封好门窗,待烟完全散去之后,你就得到一个比较干净的微尘空间。对付硬盘够了。以前德国老在硬盘上加有机玻璃做透明硬盘时的招。

楼主:
学到东西了.一块的硬盘磁头坏了. 也许可以试着修理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