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XL和450S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4-11):
我很想买架450。但我所知道的450SE和XL的区别就是SE是金属键XL不是 还有别的什么区别吗?

网友A:
结构不同,450XL 有CCPM和HDE 两种,SE只有CCPM而且是直推版本。SE的精度比XL高一个数量级,但尾巴容易射桨的问题还没有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同,450XL 有CCPM和HDE 两种,SE只有CCPM而且是直推版本。SE的精度比XL高一个数量级,但尾巴容易射桨的问题还没有修正。
换了齿轮好象已经修正了吧?

网友:
换成蓝色齿后如果不开IDLE,尾桨转速慢导致自旋速度慢了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