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2的小问题

楼主(2006-04-11):
LAMA2刚买回来的时候天线特别长,我就把它给剪到只剩机身那么长然后固定到尾部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会减少遥控距离!!!

网友B:
斕遥控距离,珩頗只剩机身那么长了....!

网友C:
如果远飞是有问题的,不能随便剪短天线长度

网友D:
有点影响,不大,

网友E:
那原来这么长的长度怎么放置啊?

网友F:
缠绕在脚架上面!

网友G:
买来的东西最好不要随便改变它的初装设备,减短接受线会影响遥控距离。不过可以重新接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