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ma3充电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6-04-11):
电池用完了,接上esky原装的充电器,红灯常亮,接上电池,绿灯常亮,过了一个多小时,绿灯闪,闪了一段时间后就灭了,红灯还亮着,这种情况对吗?谢谢

网友A:
你先开发射机,油门放到最小,然后开接收机,等待几秒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开发射机,油门放到最小,然后开接收机,等待几秒就行了

财神兄你不是眼花吧?你问非所答了

楼主:
可能看错了,呵呵

网友:
ding

绿灯闪要冲满了~~~~~过一会绿灯就熄了~说明满了~~自动停止充电~~然后你可以发现充电器温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