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神廷36#换装FF6-6XH遥控器问题求教

楼主(2006-04-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老师就不是,用FF6原配的接收就可以了,华XX得控跟别的不兼容(不论是PCM还是PPM)

网友:
我也是买了这款遥控用来玩36#机,开始时跟你一样也是问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大家研究研究吧!FF6的遥控完全可以装在36#上,但楼主如果想沿用原配的370有刷电机的话,必须配一个有刷电调,因为华XX原配接收机是一体化的已包含了电调,具体接法是把电机两极的线跟电调连起,电池就跟电调接上,电调上有一个频道接口,把它接在第三通道上,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的还未接上,我现正在等待无刷电机回来,一次升级36#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是否如果用无刷系统就直接把无刷电调接在第三通道上而无需其他改动了?

如果改无刷的话就要配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具体接线方法跟有刷的一样,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们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