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楼主(2006-04-11):
今天机器修好了,飞了一箱油没问题,飞第二箱油时,中间着陆,待速时突然自己熄火了,再也打不着了,启动时不再听到以前的轰轰声,而只能听到哈啦哈啦的,这是发动机的问题吗,还是什么别的问题啊?

网友:
是贫油,把付油针开一点,排气管要有烟冒出。

网友A:
检查一下热火头吧,多长时间没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热火头吧,多长时间没换了?

昨晚把发动机拆开了,确实是热火头坏了!

楼主:
而且活塞环都碎掉了

网友B:
活塞环都能碎掉?请问是什么发动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环都能碎掉?请问是什么发动机啊。

os50蓝头

网友:
怎么个碎法?我的os50兰头很好用,就是换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