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6-04-11):
我买了501DX充电器,他是12V直流供电,如果我用车用12V电平给他供电,那用什么为12V电平充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501DX充电器,他是12V直流供电,如果我用车用12V电平给他供电,那用什么为12V电平充电呢

一般车开起来就自动充电了,要是没有了也可以加电瓶水的.

网友:
输入11-15v,充电器里面有稳压线路。

网友A:
到电子市场找个12V的直流电源适配器,直接充!到电瓶有点热了,或者电压到13.8V左右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电子市场找个12V的直流电源适配器,直接充!到电瓶有点热了,或者电压到13.8V左右了就可以了

12V的直流电源,能够把电瓶冲到 13.8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直流电源,能够把电瓶冲到 13.8V吗?

呵呵,那种12V的直流电源,并不是稳压的12V输出!实际上它输出的是有效值,通常峰值都在15V以上.很多卖免维护电瓶的店里都有卖这种电源,推荐就是用来充这种小电瓶的.

网友:
学习了这些基本常识啊。

网友A:
学无止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