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4-11):
我的 甩块上的二个螺丝放得太多螺丝胶了,粘得太紧,现在取不下螺丝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 甩块上的二个螺丝放得太多螺丝胶了,粘得太紧,现在取不下螺丝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用开水烫一下不晓得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水烫一下不晓得行不行

试了..不行吖...

网友B:
用电烙铁按在螺丝上加热一段时间,再用起子起出来!!!!!!!!!!!

网友C:
用火烤,用楼上的方法更好,记得烙铁要稍微大点,怎么着也的50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烙铁按在螺丝上加热一段时间,再用起子起出来!!!!!!!!!!!

好办法!!..回去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火烤,用楼上的方法更好,记得烙铁要稍微大点,怎么着也的50W吧

都是金属的可以用火烤,有塑料件的就不可以了。只能局部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金属的可以用火烤,有塑料件的就不可以了。只能局部加热。

螺丝如果用 火烤完之后 会容易 生锈喔?不怕吗?

网友:
不怕,生锈了可以换一个。

网友:
那部位不要上螺丝胶

网友:
其实稍微上点胶还是必要的,毕竟那个部位平时不大好检查的啊

网友:
上螺丝胶有必要啊,特别是金属和金属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