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距问题!为什么两只桨的螺距不一样!

楼主(2006-04-11):
求助!螺距问题!为什么两只桨的螺距不一样!怎么才能使两只桨的螺距一样(比方在油门拉杆在1/2处)谢谢!

网友A:
因为两只桨所连接的球头,连杆长度不完全一样导致的。可以通过调整主桨夹连接的那根短连杆来稍微改变螺距,把两边的螺距调整成完全一样的。

楼主:
谢谢版主!我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