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橡筋模型飞机上已粘贴好的(白色泡沫)机翼怎样撕下后重粘?

楼主(2006-04-12):
橡筋模型飞机上已粘贴好的(白色泡沫)机翼怎样撕下后重粘?原来是粘在双面胶上的。

橡筋模型飞机,如蓝鸟、天驰,机翼粘在翼台上后,发现位置不对,左右明显不对称(水平尾翼也会有这种情况),想把机翼撕下后重粘。机翼是白色泡沫做的,粘在双面胶上已经很牢固。硬撕下来机翼肯定是要破损的,有什么好办法(科学合理)解决这一问题?

楼主:
我这个问题很难吗?怎么没有专家高手回复呢?

网友A:
这样.用小刀将双面胶和翼台粘贴处仔细挑开,然后慢慢掀起.因为翼台为塑料的,和双面胶的粘合相对比较容易撕开.
如果这样不行,可以这样.我看你的机翼不是泡沫的,是吹塑纸材料.这个材料在文具店里多的很.2块钱买一大张!!干脆去买一张,按照机翼尺寸切割好,将粘歪的直接撕下来,然后贴上自己做的.简单方便!

网友:
........不要了
从做。。。。
一次粘好么。。我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用小刀将双面胶和翼台粘贴处仔细挑开,然后慢慢掀起.因为翼台为塑料的,和双面胶的粘合相对比较容易撕开.
如果这样不行,可以这样.我看你的机翼不是泡沫的,是吹塑纸材料.这个材料在文具店里多的很.2块钱买一大 ...

用小刀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