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维修拉玛

楼主(2006-04-12):
这段时间玩拉玛的模友多了起来,随之问题也多起来,总之是有的部件易坏,如果买新的很费米,我看了大将的大修拉玛的帖子之后,也想说几句心得:
    1.旋翼:断了也可以再用,用502胶粘上后,再用纤维胶带缠一遍。纤维胶带很管用,没有缠之前桨老断,缠上后没有断过,我的到现在还是原装的旋翼。新买的还没有用。
    2.主旋头A,也是容易坏的零件,我曾想过办法:一是自制(有帖子),可解燃眉之急,但是不够精确,二是加固,以前也发过帖子,但是还是坏,最近又找到一个新办法,用细铁丝把最爱断的俩个夹子绕上,下面用线缠上,然后点上502胶水。
    3.脚架:均用碳纤棒加固,可以加一层通明塑料片,和前部连接加固。
    4.电池夹,电池扣非常爱坏,干脆不用电池夹用两条橡筋代替。
    5.尾架:用细的碳纤维棒加固,尾架的后半部分爱断,为了美观可以用小孩组装玩具下脚料修复。
    另外,有e-sky 6通道的机器的,完全可以买散件自攒拉玛,接收机兼容.img]http://photo.5imx.com/up/0604/2006412731440.jpg

网友:
lama不至于会那么难飞而摔成这样子吧。。。

网友:
你的飞机摔的够残的。加了这么多件,重量增加多少?电池改装了吗?

网友:
拉马不难飞,就是JB太不耐摔了,材料用的实在是不敢恭维,随便一点点的力量就OVER了!还有飞拉马的时候一定要温柔,幅度不能太大很容易打浆!

网友:
木乃衣啊!
虽丑了点但实用.

楼主:
我的拉玛之所以怎么惨,到不是我技术有多烂,是因为齿盘和轴设置B的问题,齿盘和轴脱节。没有想到的毛病,几个回合把我的飞机给整的面目全非。

楼主:
经过这么加固后我的机器228克,比原来增加了11克,应该没有问题,电池正在考虑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