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板的焊接

楼主(2006-04-12):
正在酝酿制作1/10的金属坦克,车体最大的问题是焊接, 打算用3MM的铝板做车体,请问用什么焊接方法?
这个是德国的金属坦克,也是3MM铝板,要焊到跟他一样 需要注意那些方面?

网友A:
好象有种低温铝焊条。可以试试

网友B:
惰性气体保护焊
惰性气体保护焊 铝焊接时会和空气氧化形成致密的氧化膜

网友C:
氩弧焊可以焊铝,找一下不锈钢加工或铝合金加工点就有。

网友D:
专用铝焊机,氩焊机的一种,然后选相近材质的焊条,焊接工艺较麻繁,须有相当好的焊接水平才行

网友E:
焊
焊机要用交流的氩弧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