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电 另类焊金插的方法 呵呵

楼主(2006-04-12):
前几天在家里无事 本来想把30A的无刷和电机试一下 但是用35瓦的烙铁搞了半天也没有把老猫的金插搞上去 100W的手头又没有 正要出去借 一下停电了 心理郁闷  突然一下就来了灵感 想起小时候 用蜡烛给玻璃穿孔的办法 没有想到还真焊接的成功了
`1  准备好一只没有油的原子笔芯 把笔尖的小钢珠磨掉 用嘴吹一下 看能不能出气流 (当然如果你有10-20ML的注射器针头最好,拿掉笔尖直接套上笔芯就可以).蜡烛一只 老虎钳一把 焊接丝几根!
2 点燃蜡烛 用钳子把金插夹紧 不要太用力了 怕变形  然后要焊的一面朝上 剪一小段的焊锡丝放进去 再放点松香也可以 然后把针头对准蜡烛的火焰 用力吹笔芯 这时火焰就会象一条线一样  在把钳子拿好  让线一样的火焰对准焊锡丝  一会就融化成锡水了 再把线头快速的插进去 然后冷却就可以!
3  如果你有气球和气筒 简单的组装一下 就可以不用嘴巴吹了,焊接一次嘴巴很疼的 不过也锻炼肺拨量了
   注意:只能焊接要求不高的线头  要做好防火的工作 因为那个线一样的火焰温度很高 小心烫到自己! 在就是在内焰和外焰之间吹的话 温度不一样 自己可以调节.如果是用笔心的笔头 要注意掌握好时间 笔头很容易融化 用针头的话一定要用干净的!
图过几天在上 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也可以说说

网友A:
不错!这方法不错!顶
还有想知道用蜡烛给玻璃穿孔的办法!请再说说

网友B:
我焊都是用小喷抢焊的,很方便又不贵。

网友:
哈哈,没想到楼主也用过这个办法,

网友C:
我直接把管子的一头插在家用制氧机上要的不

网友D:
高啊高,实在高,就是腮帮子受得了吗?

网友:
高啊高,实在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方法不错!顶
还有想知道用蜡烛给玻璃穿孔的办法!请再说说

   呵呵其实方法一样的 只是玻璃要预热一哈 穿的孔是不是圆滑以及大小 都靠气流和手来控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把管子的一头插在家用制氧机上要的不

   那真是氧炔焊了 火力一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啊高,实在高,就是腮帮子受得了吗?

  就是受不了 所以才想找个气球代替 雪碧瓶子也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焊都是用小喷抢焊的,很方便又不贵。

同意,很快的

网友:
重回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