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的2006 电机 电池 固定大法```````

楼主(2006-04-12):
先切买瓶 矿泉水 喝了   最好要方瓶子的哈~~~~~~~~~~~瓶盖开孔上电机座 “注意瓶子不要锯断”有用的
这个过程地球人都会吧~~~~~~~~~

在瓶子中间 开个长方形口  刚好用来放电池  方便的很 电池再不会在机肚子头到处跑了 影响重心 也不用贴胶了 安逸

舵机我装在前面  用鱼杆第一节 做的拉杆  在机身上上用鱼杆第2节做了两个套筒  杜绝拉杆虚位 效果Very good

网友:
哈!鼻涕歪歪(BTYYY)真有办法啊,顶。

楼主:
楼上的你  你   你  ~~~~~~~~~~~~~~~~~~~~~~~~~~~~~~~~~~~~~~~

楼主:
忘了说最大的好处了    就算头朝下炸机 的话  电机都没的事情  应为飞机头的地方开口小 瓶子不会掉出来 但是飞机头撞上东西头瓶子会向后退  电机就缩进去了一般撞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  你   你  ~~~~~~~~~~~~~~~~~~~~~~~~~~~~~~~~~~~~~~~

哈!开个玩笑嘛!别。。。。。。。。。。。。。。。。

楼主:
裤衩帅开了
看的到小鸡鸡 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裤衩帅开了
看的到小鸡鸡 不?

晕,都TM老JB头了,还小JJ?

网友:
这个办法还真好

这个办法还真好,可以考虑把瓶子截得短点,省得太重了。

楼主:
瓶子没好重的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高招啊,顶一个。

网友:
学会了,厉害,下次就用这招了

网友A:
嗬嗬,既然是仓身为啥不把舵机放里面?

网友:
炸了3次,都是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嗬嗬,既然是仓身为啥不把舵机放里面?

呵呵 这飞机 是在飞行现场临时装的  管不到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