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小神艇4#为何断尾浆?

楼主(2006-04-12):
我新买的小神艇4#,没飞几次尾桨就断了,沾上后练习几分钟尾桨又断了,是何原因
我都是在室内平地上的,但是机器感觉震动稍大

网友A:
如果这浆要用来打,最好换个粉碎机的刀片就不会断了。

楼主:
问题是没有碰到任何东西,尾浆就断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应是有碰到东东吧,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C:
尾桨是容易坏的。可是没有你说的那么玄。一般是尾坠时打到地面,或者是打到尾部的支撑杆上造成的。检查一下你的尾桨和齿轮是不是结合好了。尾管和尾桨还有主框架都是很容易坏的部件。另外机身振动一般就是大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