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油门难掌控吗

楼主(2006-04-12):
在飞的时候,油门老是掌据不好,那飞机上下翻飞,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651907953:

楼主:
在哪位师傅传受下经验可加我QQ

网友:
往上推和往下拉的时候,手上感觉一下体会一下~~
感觉没到位就亲热不起来

网友:
找到知音了,我也是油门掌握不好,不是太上就是太下,要不就是降落时摔机

QQ:444377652

网友:
本姑娘也是!

练得两手发汗,手指老不听使唤,拨动得太大.感觉是飞机在遥控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飞的时候,油门老是掌据不好,那飞机上下翻飞,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651907953:

动作幅度小一点!别紧张!找找感觉!找到感觉就OK了!

网友A:
我就老感觉手得使好大劲才能使油门幅度不大,手指太累了!!!!!!!!!!!!

网友:
油门动作小一点,还要不停地调整。不要一推就是很大,一拉就是很低。

楼主:
就老是感觉不到那一点是多少```手指压的那上面都有遥控映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老是感觉不到那一点是多少```手指压的那上面都有遥控映子

感觉不到小一点的幅度是多少,说明还没找到感觉喔!慢慢找了!找对感觉了很快就可以飞起来了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老感觉手得使好大劲才能使油门幅度不大,手指太累了!!!!!!!!!!!!

以前学的时候有过这种感觉!的确很痛苦!手被遥控手柄磨出两个小洞洞!后来就好了,但是飞久了,手有时感觉手好像失去知觉了!再操作直升机时就不听使唤了!现在好久没飞了喔!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油门杆要压的很紧才感觉到了一点点的变化,但飞机还是突上突下的``````老是不能悬停在一个点`````

网友:
我也是哦``呵`

我现在只会玩四通的飞机呢``你们呢``

网友:
请问你们如果在线的话可以加我的QQ

249683706    这个是我QQ哦``

网友:
天天在网上爬!可俺老板说我是来帮他打工滴!不是让我来上QQ的!所以不能加你!

网友:
??那也可以加我啊``偷着加嘛``

那你要听你们老板的我也没办法哦

网友:
什么样的电直?这个应该还是手感问题吧,多练练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