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炫风400有这种问题不?

楼主(2006-04-12):
台湾网友提出来的!!!!

上星期六我的炫风400借朋友PLAY重摔后
就问题不断
昨天那去拜托阿郎调校
花了阿郎快3个小时才OK
实在有点对不起其他罚站的飞友

我不经想问
炫风400 销售到目前数量应该很可观
但他到底还有啥问题须改进?
才可让一般飞友能自己维修
而不需经过阿郎或懂得人调校
说白的一点"它"该要怎么修改才不容易坏
就我经验知道的(撇开操控性调校及软体问题,单就材质)
1.主旋翼脆弱
2.中尾齿一扫齿
3.新一代尾传动轴前六脚碳纤结构脆弱
4.尾铝管太软
5支撑铝管太软
6.脚架过窄
7.第一代铝质主轴过软
8.碳刷马达动力不足易挂点
以上就我所知
不知其他飞友有无发现其他的
欢迎举出或认同以上问题

我想就飞友的反应比较真实
也可让厂商做修改及参考依据

尾水平和垂直翼 FRP厚度不够 容易造成共振
并造成尾齿轮箱转动尾旋翼打到垂直翼造成扫齿
我建议尾管与尾齿轮箱接合的地方可以设计互相坎合(很多油机都有这样的设计吧)
尾齿可以考虑改成斜齿 这样接触面积增加 应该会比较好吧
电池的地方可以考虑往前延长一点 这样重心比较好调整 且锂聚合电池也可以
放的下去
我觉得炫风400是一台很好的直昇机 我之前飞Hornet II 虽然也不错飞不过
零件太贵加上很多地方是用瞬间接合强度不够 而且体积太小 看不清楚
所以我现在已经把他冷冻起来 我说良心话跟HORNET II比起来 炫风400稳定
如果小地方再修正一下应该就会更好

1.主旋翼脆弱......不打到还好
2.中尾齿一扫齿......不打到还好
3.新一代尾传动轴前六脚碳纤结构脆弱
4.尾铝管太软....有改善空间....加装8mm碳纤管..配合3x5x3培林
5支撑铝管太软....有改善空间...剪开加装3mm碳纤棒
6.脚架过窄.....自己架个不要太长的碳纤十字架....
7.第一代铝质主轴过软......有替代品....300元, 600元, or 1000元
8.碳刷马达动力不足易挂点.....还是改无刷吧!....不过碳刷马达练停悬...不错的选择

目前我发现....新一代尾传动轴前六脚碳纤结构脆弱....的塬因!
尾管在飞行时震动....会逐渐鬆脱.....是造成中齿脱牙与六脚碳纤滑牙的最主要塬因....我的 solution: (除了改铝 7075 的3mm传动轴)

1. 尾管前端先套入15mm硅胶管....增加尾管与机体的摩擦力与接合紧密度
2. 六脚碳纤结构在打入中齿...先上点快乾胶....凉乾后....套入尾管...再打入中齿
3. 支撑铝管要加强
4. 尾端支撑架...装一下

这样修改....目前飞了约30次...不但...中齿与马达齿间距没增加....尾传动轴六脚碳纤结构...也还算正常........

不过我还是会改....铝 7075 的3mm传动轴

炫风400 , 以目前来说 个人觉得是一款不赖的小电直...
主尾翼pich 可变 , 尾传轴 ,单向主齿  ,支撑桿  , 十字盘 90,120 等等
非常具有引擎机的影子 ....飞行时也不失其魅力 ......
现在就改装的部份 , 或许 可供大家参考 , 及 厂商建议 ......

1. 尾舵拉桿 愈直接愈好 . 长度 短的比长的敏锐...
  建议把尾舵伺服装在尾管上 ....(厂方在尾管上设一个座.)

2  垂直翼加强(硬) , 防尾翼扫地 (如楼上飞友建议)
3. 支撑桿唤成碳籤 , 具轫性 .又不易变型 ..支撑桿算是小兵立大功 , 没有它 ,
    您会发现尾巴问题不断 .
4. 马达装置风扇 :, 马达过热除了寿命缩短外 , 效能也降低 , 直昇机在空中没
    力后果就不妙 , 索性 , 现在厂商出的新无刷已减少这个问题..我的风扇有时就
    不开了...
5  脚架是有点窄 , 如 ㄚ伦兄的建议 , 装个十字架 ,保平安 ....
6. 尾管换上碳籤 , 主要是好看 , 但也有较不变型好处 , 选配的啦 ~~!^^

7. 塬400马达操挂,建议换无刷 , 少掉了马达损耗 ,多了效率和动力的满足...

   其它 : 刚启动旋翼时 ,尽量柔和 , 因瞬间的扭力易造成机件受损 , 所以常耳闻
   尾传轴端断裂,或滑牙事件(应与这动作有关)  , 油机就较没有这方面问题.....

以上 我的 改装纯供参考 ! 当然厂商也出了一些改装品 ,因应不同飞行需求的人
端看个人需求改装.....

其实直昇机也可说是一种精密飞行 ,  不管调整 , 或维修保养 , 都比飞机多样.
只要一点小疏忽 , 就可能飞的不安稳 ....所以尽可能作好飞行保养 ...
虽燃是小电直 , 但也会让您有油机的快感 , 少了油烟噪音 ,多了一分安静 ,
这种感觉, 很棒 ~~~!
一起飞行 ~~~~~~~~~ ^^

网友:
朋友搞错了~~

炫风400不是X400,而是ZOOM400.也就是黑鹰400和35#所仿的原装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