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 Mixing lever 和GV-1的问题。

楼主(2006-04-12):
我的Raptor 60 V2 只升级了金属中联和副翼框。
Mixing lever 球头套接触到了金属中联。
球头套磨损
球头套一侧已经磨薄了
兄弟们有无此遭遇?
难道不能只升级金属中联和副翼框?
原来的塑胶中联从形状上看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今天在保养鸡鸡中,发现了这个重大事故隐患,
很庆幸没有酿成大祸!
用GV-1的弟兄们注意了:
前几天我的GV-1感应头部分裂开成两半了,
之前论坛里面有个兄弟也出过此问题。
今天做了粘合,并拿热缩管套上。

网友A:
多谢提醒,我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B:
你说的两个问题我都发生过呀,特别是第一个,导致我炸机5555555555555555

网友C:
gv-1的头是怎么断开的啊。
之前需要什么方法避免。

网友B:
我的就是感应头离风扇太近了,刮到了,.
建议即使还没有出现这问题的感应头,最好也用热缩膜或扎带把它的壳包一下.

网友C:
嗬嗬,感应头我还要1MM的间隙。SEN=87了就够了。

网友D:
设备越先进越多,故障也越多啊

网友C:
奔驰肯定故障的地方比夏利多,可是,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