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次套出来的密丝拧不上螺母

楼主(2006-04-12):
以前找人加工了一个可以拧上钻夹头的螺栓,最近又找人家照那个螺栓加工了一便,除了钢材不一样,板牙都一样,后来加工的这个就是拧不上去,自己拿着以前那个螺栓又去买了个板牙,上写10*1,自己套上又车了1下再拧还是拧不上,我该砸办?

网友:
乖乖不可能是10*1的必须拿这个钻夹头给人家配做螺纹才行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找人加工了一个可以拧上钻夹头的螺栓,最近又找人家照那个螺栓加工了一便,除了钢材不一样,板牙都一样,后来加工的这个就是拧不上去,自己拿着以前那个螺栓又去买了个板牙,上写10*1,自己套上又车了1下再拧 ...

建议将“大师傅”改为“小师傅”!

楼主:
以前加工出来的那个

可以正好被板牙套住的,难道钻夹头螺纹不是用板牙套出来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好被板牙套住的,难道钻夹头螺纹不是用板牙套出来得?

系英制得,有小数得,不系整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