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请教

楼主(2006-04-12):
我的这个汽油机,低速和中速都还可以,可是在大油门的时候就听见发动机闷闷声音,感觉转速上不来,仔细一看浆的转速很慢,可是在中油门的时候都还可以的,就是在大油门转速反而慢了,原来都很正常的,是最近出现的情况,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换火嘴试看

网友A:
(是不是闷油的感觉?)化油器有问题    拆下来洗洗 估计油路有堵塞

楼主:
疑问!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闷油的感觉?)化油器有问题    拆下来洗洗 估计油路有堵塞

可是在中速和空载下都很正常的.只是加上负荷后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B:
看看输出轴是否打滑.还有建议你最好不要用离合器这样效率会减低

楼主:
好的

引用 网友B:
看看输出轴是否打滑.还有建议你最好不要用离合器这样效率会减低

好的,谢谢,我是在想办法把离合器拿掉.

网友:
楼主的机器,在高速起不来,把油门拉到最大,看看过段时间能不能起来,如能起来,则是化油器的问题,要清洗,如一直起不来,判断点火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