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收机给舵机发出的信号是脉冲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楼主(2006-04-12):
麻烦懂这个的人给小弟完整解释一下
如果是脉冲信号
脉冲宽度是多少
对于
舵机
电路有没有频率要求

网友A:
是0.5到1.5ms的脉冲信号,中间值是1ms 。

网友B:
频率是50HZ!脉宽就是楼上说的,十几年前刚玩模型的时候还以为接收机输出的是电压信号,拿万用表量又感觉电压不对,哈哈后来才明白是脉冲信号

网友C:
1243567890-9972341`1`2146i87o9865
应该是 1~2吧 中间1.5

楼主:
到底是几到几呢

网友D:
R/C-man is right for most servos.
But each company may have slight difference in middle position.

网友B:
原帖由
R/C-man
于 2006-4-15 16:27 发表
应该是 1~2吧 中间1.5
应该是中间1.5,1-2之间

网友E:
矩形脉冲波,频率50Hz,占空比在0.05 - 0.10之间。也就是说脉冲宽度在1 - 2ms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