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调着火了!

楼主(2006-04-12):
我的电调是ELE的确25A无刷电调,
电机
是亚拓的420L,KV3200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调机时候突然电调出烟,接着就着火了,我马上把电源拨下,电调已经烧得不象样了,后来又用另外一个电调在同一个电机上试了一下,电调还是烧了,是不是亚拓电机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马达线圈烧短路了

网友B:
多半是短路了。

网友C:
这电调也太弱了点。。
这样就挂了
辉盛的电调都有短路保护
不过我前两天电池极性接错了,插上以后,电调立刻开始发热,还好拔的快,不然彻底完蛋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电池极性搞错了?

楼主:
电池极性是不会接反的,因为是T型插,而且是再三检查,电机是转的,但是运转得不畅顺,运转短时间电调就发热,甚至着火!

网友D:
辉胜电调
一次电源反接,听到"吱"一声,意识到电源接反了马上拔下电源. 谢天谢地 电调差点没烧

网友E:
估计你的马达轴承坏了`
或者被东西卡住了`

网友F:
2种可能:
1,马达短路
2,传动机构某处卡住
我觉得第二种的可能性大点,因为我自己也碰到过。。。

网友G:
哈哈,我原来的ELE17A的电调也是的,新买回来一接上就着了。电源没反接,电机没卡住,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烧了。不过ELE的服务还真不错,联系以后,给俺换了个新的,这下好用的很,呵呵

网友H:
ELE的服务不错,不过,电调怎么会着火呢,不是有保护的吗?

网友I:
电机只有在完全堵转的情况下,电调才会保护的。
那种似转非转的情况是最容易烧电调的。
楼主你的电机坏了,别再用其它电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