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桨?

楼主(2006-04-12):
准备买辉盛2409-18 外转子无刷电机+好盈18A 无刷电子调速器

电池准备用8.4V氢电池或者是7.2V锂电池,

飞机是仓狼402

现在不知道这动力如何配桨??

网友:
皓业9*8折叠桨,电机轴锯短和锉细,让电机空转,一把小三角锉三分钟搞定。
个人认为2409-12带原配桨更合适

网友A:
原配桨好象是折叠桨,可以直接上2408吗?

网友B:
辉盛2409-21 外转子无刷电机+18A 无刷电调 飞缩小比例的翼龙  配什么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配桨好象是折叠桨,可以直接上2408吗?

可以拧进去,或者先用大一点点的自攻螺丝先钻一下就好拧了,桨的轴套侧有个螺旋位,上颗螺旋以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辉盛2409-21 外转子无刷电机+18A 无刷电调 飞缩小比例的翼龙  配什么桨啊?

看推力需求,更看改小后电机到尾杆的距离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