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飘带问题

楼主(2006-04-12):
我的设备的频率是72.750MHz的,不知道飘带应该是什么颜色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频率应该跟颜色没关系,因为飘带上写有频率的。我的9XII变频版有十跟飘带,都一个颜色。只是上面都写有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的频率是72.750MHz的,不知道飘带应该是什么颜色的,请高手指点。

转以前的一个帖子,你看看吧!同一种颜色代表一个频段,具体的频率就要看飘带标的了.

网友:
26MHz—27MHz 频段,海/车模为:(括号里是FUTABA、JR设备所配的飘带颜色)
26.975 MHz 27.125 MHz
26.995 MHz (茶色) 27.145 MHz (黄色)
27.025 MHz 27.175 MHz
27.045 MHz (红色) 27.195 MHz (绿色)
27.075 MHz 27.225 MHz
27.095 MHz (橙色) 27.255 MHz (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