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

楼主(2006-04-12):
今天买了热溶胶,感觉用在KT板上那是相当的好,而且也便宜,我买的是小号的,15元一把,胶5毛一根.大的30一把,用KT的还是买小的吧,刚好!!

网友:
祝开工顺利。

网友:
看把楼主高兴的,哈哈哈

网友:
小的是多粗的?是不是一定要胶枪?

网友(2006-05-24):
有没有小号的图?

网友A:
热溶胶真是好东西,我急性子,如果用泡沫胶、白乳胶粘KT飞机,会郁闷死。用的时候先用胶枪涂一道,然后用手指一抹,既平整又减重,就是手指吃不消,经常烫出水泡,而且右手五根手指轮番上阵,收工时手指那个惨啊。你要说为什么不用棍棍之类的代替呢,前面都已经说了,我急性子,用手快点,灵敏度也高,抹的要漂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溶胶真是好东西,我急性子,如果用泡沫胶、白乳胶粘KT飞机,会郁闷死。用的时候先用胶枪涂一道,然后用手指一抹,既平整又减重,就是手指吃不消,经常烫出水泡,而且右手五根手指轮番上阵,收工时手指那个惨啊。 ...

 还有你这样的??~~! 手指都用上了~~ 佩服ing~!!

网友:
用棉签啊?

打好胶用棉签抹一下啊,平整又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