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能切铝棒、铝板的机器。

楼主(2006-04-12):
不要太贵的。云石机是用来切瓷砖的,能切的动铝棒、铝板么?哪位懂的老大告诉一声,如果云石机不行的话哪种设备可以?

网友A:
我一直用BOSCH云石机.有很多种锯片,切铝用的锯片没法描述(比锯木头的细,而且齿形是连续的),切钢铁我一般就用切瓷砖的就行了.切割深度和速度要掌握分寸,我觉得要了解一下才料的特性,选择不同的锯片,一般锯片上有说明.

网友:
买个木工带锯,换上细齿钢带锯条,很好用,我改了一台.

网友:
棒料我是用小床的,自己DIY了一台夹具,做了个小铁锯,好用,还省料,板是云石锯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BOSCH云石机.有很多种锯片,切铝用的锯片没法描述(比锯木头的细,而且齿形是连续的),切钢铁我一般就用切瓷砖的就行了.切割深度和速度要掌握分寸,我觉得要了解一下才料的特性,选择不同的锯片,一般锯片上有说明.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
看图,看图,看图,看图,.............

网友(2006-06-05):
八仙过海,说了一大堆方法 上个切的效果图看看吧

网友:
是啊
图呢,,,,,

网友:
曲线剧就可以买专用的锯条呀的尺很小的

网友:
曲线锯可以用手锯条,也很好用的.

网友:
http://www.robtol.com/pline/all/brh4.htm
锯片,切割的效果,都有了。

这里的都是大直径的。

你的手提切割机应该只能装5寸以下的吧。买片4寸的装上就可以切了。不过我觉得切这么小的拿个钢锯锯两下不就OK了么。

网友:
五金店统统都是用上面这种切片切铝型材的,一般用12寸(300mm)的切片。

工厂里面有专用的带锯机,别说切铝了,就是钢材也能用那个切。

网友:
角向磨光机装的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