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地磁感应装置取代陀螺仪

楼主(2006-04-12):
我们知道直升机是用
陀螺仪
来控制以稳定机身的,就我个人感觉,陀螺仪结构精密价格也高,能否用地磁来控制以稳定机身呢(就像指南针原理),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做个能感应地磁南北的电路,如果此思路行得通的话,与陀螺仪相比其优点可想而知。

网友A:
好像叫电子罗盘来者

网友B:
有专用的电子指南针的芯片卖,不过分辨率还是有问题

网友C:
我做过的不行
有地磁的IC,如果在一个平面可以,但是像飞机为几个轴就没办法了,因为是靠切割磁力线完成的

网友D:
如果要做到能用的话
如果要做到能用的话,光硬件就要好几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