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模拟器用不了

楼主(2006-04-12):
我买了根华科尔模拟器连接线(一头S端子插头,另一头为COM插头,附一个光盘),安装后按照说明书指导先接好遥控器并打开电源再运行程序,可是不管怎么试程序均提示unable to detect transmutter adaptor please check installation and retry(设备还没有连接好,请检查连接),我的电脑有两COM个插口即COM1和COM2,两个接过都没用,哪位大侠有解决办法要救救啊。

网友:
我也一样,晕

网友A:
你的控是华科尔几号?还有,是不是只买了线没有买硬件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控是华科尔几号?还有,是不是只买了线没有买硬件狗啊?
http://photo.5imx.com/up/060

我买的是这个飞机

另买的所谓“模拟器”只有这条连线和一个光盘,没有你说的硬件狗,商家说只要用这根线和光盘就可以了,不用其它东西。

遥控器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有人能帮我吗?拜托托了,真急。

网友B:
4号机 左手版,天生不能用模拟器,不知现在改进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号机 左手版,天生不能用模拟器,不知现在改进了没有

我的遥控器内部是这样的,不知道算不算已改进,实在急啊,不学会真的不敢到外面去飞。

网友B:
上图 中,IC左上 第一脚 就是 PPM 输出,但有的4#机这个脚没有信号,(厂家原因)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从 PPM out 脚取,在正上方,从左向右数 第6 或者第 7 脚吧,记不太清楚了,从哪里引一条信号通过10k电阻到 模拟器也能用。

如果你不懂电路,最好不要随便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 中,IC左上 第一脚 就是 PPM 输出,但有的4#机这个脚没有信号,(厂家原因)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从 PPM out 脚取,在正上方,从左向右数 第6 或者第 7 脚吧,记不太清楚了,从哪里引一条信号通过10k电阻到 模拟 ...

谢谢荒田村夫的指点,但我按照上面的方法试过,还是不行,是不是一定要个叫“加密狗”的东西啊,我没有,我只有软件和连线。

网友:
我也是

我用的是华尔科4#机,说明书指示可以用模拟器,买了一根PIC线,下了PPJOY FMS软件,装好软件,在调试时,通道蓝条一点反应也没有.是不是遥控器的DIP开关要设成PPM模式,如何设?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