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老师的平衡式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6-04-13):
问题是:
A1A2;B1B2;C1C2他们之间压降分别为4.3V

那是不是应该是A2点电压实际=B1点电压;B2点=C1点?

以此计算:空载下A1=12.9V A2=8.6V;B1=8.6V B2=4.3V;C1=4.3V C2=0V 这样对吗??

如果是A1=B1=C1=4.3V 好象右边的电路是不是不太对啊??

每颗电池的 + - 极电压相同,么压降了

顺便问一下那个数字表怎么用哦?直接接高电平就显示了吗?是集成测电压功能吗?

楼主:
电路高手门都去上班了吗??那我晚上来看吧

楼主:
谁来回答我啊~??郁闷

网友:
问题是:
A1A2;B1B2;C1C2他们之间压降分别为4.3V

那是不是应该是A2点电压实际=B1点电压;B2点=C1点?
是的

以此计算:空载下A1=12.9V A2=8.6V;B1=8.6V B2=4.3V;C1=4.3V C2=0V 这样对吗??

如果是A1=B1=C1=4.3V 好象右边的电路是不是不太对啊??

每颗电池的 + - 极电压相同,么压降了
平衡充就是要充成每颗都一样啊

顺便问一下那个数字表怎么用哦?直接接高电平就显示了吗?是集成测电压功能吗?
当它是一个普通的电压表头用(无非是需要一组5V的供电,还有数字显示罢了),图上的功能是按住某个键就把那一路上的电压连到表头去显示。

楼主:
如果是A1=B1=C1=4.3V 好象右边的电路是不是不太对啊??

每颗电池的 + - 极电压相同,么压降了
平衡充就是要充成每颗都一样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每颗压降要相等,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右边的图,如果第一组输出的高电平和第二组输出的高点平相等,那么在第一组的回路上就接上了第二组输出的高电平,也就是电池的 + - 上加了同样的电压~~+ -上电平都是4.3V 没有压降,这能冲进电吗???就好象是给一个电池 + -极上都接了0V一样

网友:
楼上的兄弟估计是搞混了参考地了。每组的高电位相等只是相对于自己的负极来说的,但当充电的时候只有最下面的那组的负极才是真正的地,就是0V的位置。上面两组原来的地电压已经是4.3V和8.6V了。充电回路是串联输出到电池的,你可能理解成并联的样子了

楼主:
我画个图来说吧,文字的不好理解,也许我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语言上没法说清

楼主:
依上图来看:
C2是绝对的对地 0V
问:A1 A2 B1 B2 C1的空载高电平分别是多少??

个人观点A2为地参考A1A2压降是4.3V,同理B1B2 C1C2也为4.3V
以C2为地参考A1C2压降是12.9V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了!!

楼主:
那明白了,谢谢指教~~~~
还有个问题请教

这里的R*电阻,它的阻值改变,不光是影响输出电流吧??输出电压是不是也会跟着变??
用什么方法和怎样计算,限定输出电压与电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明白了,谢谢指教~~~~
还有个问题请教

这里的R*电阻,它的阻值改变,不光是影响输出电流吧??输出电压是不是也会跟着变??
用什么方法和怎 ...

R*只决定输出电流,与输出电压无关!输出电压由TL432调整端分压比决定!

请仔细看看原帖,图中已标出计算公式(只是我写错了,不过在下方回帖里做了更正)......

I=1.25V/R*   例如:R*取1欧,则I=1.25/1=1.25A
此时,即便将输出端短路,输出恒流电流仍为1.25A。

如用LM317时,要调R*,将电流限制1A以下,并加装足够的散热片(因为317最大电流为1.5A)
最好选用LM350(最大电流3A)。

网友:
串联回路的阻值变了,电流和电压也是要变的。图上的电阻主要是限流的,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要接个限制最大电流的电阻。电压不用考虑的,当电池充满后,电阻两端的压差基本为零,此时基本没有充电电流,电阻上没有电流也就没有电压了。在图上它还是用来做充电指示电路的取样信号的,充电电流大,灯也亮!充满了灯也灭了。

楼主:
明白了明白了,两位老师做指导,实在是荣幸啊
刘老师可以给我讲一下TL432是怎么调整分压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明白了,两位老师做指导,实在是荣幸啊
刘老师可以给我讲一下TL432是怎么调整分压的吗?

431是精密基准稳压器,通常在数字万用表中用它作基准参考源,其3脚是取样电压输入端,也叫调整端,现以0V为参考点:3脚电位升高,输出电压下降,反之,上升。

按图中所标数值,调节1K电位器,即可将输出电压调在4.*V范围。
调好后,最好将微调电位器换成同阻值的固定电阻,可有效防止输出电压微量偏移!

偶图中输出电压的数值给高啦!     应改为4.2V!!!!!!!!

楼主:
恩恩,谢谢刘老师
虽然不会设计计算这些电阻大小,但是原理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