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固很危险,会出人命的!(链接图) 玩电直会吗????!

楼主(2006-04-13):
今天刚在新浪网看到,非常震惊。。。给大家提个醒!!!!!
http://news.sina.com.cn/s/p/2006-04-13/00299602300.shtml

网友:
那是油固!!!!!!!

网友:
那要看你玩多大的电直了:)

网友A:
电直要看打到哪里,打到头上一样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直要看打到哪里,打到头上一样危险。

正中要害一样没命.

网友:
电直大桨外圈线速度。比天上掉下来的飞机的速度大的多吧。

网友:
补一句。半油门以上。没防护。应该是一击必杀。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
想安全就到无人烟的地方玩。。。

网友:
为死者默哀////

网友:
死得太惨了啊,默哀中

网友:
天哪!我看不是遥控失控,是操作者的问题,如果飞机要往下掉的话固定翼一般都是把油门全关或者只开四分一左右,如果开那么慢的话应该不至于将螺旋桨打入体内那么严重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接收机电量不足造成的,油动固定翼在半油门40米状态下冲,这个冲力足已.....

网友:
告遥控器制造商!!!

网友:
不可能阿!!!!!!!!!!!!!

网友:
一击必杀!!!!!!!!!!!!!!!!!!!!!!

网友:
估计换成直机不是一个洞那么简单了,可能是成两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