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型失控问题

楼主(2006-04-13):
设备:FUTABA2DR
电调:60A
电机:540
问题:船模在正常遥控十分钟后,突然停车,在怎么遥控勻不工作.二十分钟后恢复正常,工作十分钟后又是如此!
请教内行,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换个控吧!!!你的接受是通过电调供电吗???如果是的话可能是电流太大,接受发热后停止工作!待温度下降有继续工作!有烧接受的危险哦!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
也没必要换控,接收机独立供电,虽然增加一点重量,但应该可以解决,另外,调幅的控在水面距离非常近,要注意,最好不要超过50米。

网友:
请问futaba 9ch有失控保护吗?怎么调?谢谢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接收原来是通过电调供电,所有船体设备及动力均由6V电瓶供电.已经试过接收机单独供电,可结果一样.是电调问题,再换多大的,还是电机问题,真让人不爽呀!还请各位真人妙施良方!

网友:
电调有水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接收原来是通过电调供电,所有船体设备及动力均由6V电瓶供电.已经试过接收机单独供电,可结果一样.是电调问题,再换多大的,还是电机问题,真让人不爽呀!还请各位真人妙施良方!

你的电调可能是有温度控制的。我听人说有种电调是装了一个温控开关的。换个电调试试就知了。不是电调坏的。

楼主:
电调没有温控,那换个什么牌子的电调性能好哪?

网友:
请到 http://www.e-topidea.com 典意科技网看看,会有你需要的。

网友A:
我的配置:遥控:华迈3通,电调:华迈50A, 动力:550,电池:老颜7。2V3500A
我的也是相同的毛病,用了几分钟电机就无法遥控,舵机还能遥控,关了电源重新开电源才能正常遥控,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遥控:华迈3通,电调:华迈50A, 动力:550,电池:老颜7。2V3500A
我的也是相同的毛病,用了几分钟电机就无法遥控,舵机还能遥控,关了电源重新开电源才能正常遥控,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没错,我的一直是这样,问过了,那是电调保护,我还经常下水捞船呢。

网友: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都下了2次河了,还好我们这里最近水不太冷,最多表演了一下脱衣舞:)

网友:
我也遇到

是电控的问题,最好改继电器
或者使用大电流GTO来搞

网友:
放船的图片不好意思是玩具船

改俚电

我这个船跑起来几分钟后熄火,等过几分钟就可以了
我自己判断是电流过大导致电池保护板动作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是一把AM控,也是电机不动,舵可以动。不过我琢磨出一个办法,不用下水去捞:不停地左右快速打舵,利用舵摆动产生的微弱推力使船慢慢靠岸,不过时间比较长,要有耐心,比你下水“失身”好多了。如果碰上有顺风吹更好了。后来换了一把FM的控,可以跑到没电都没有失控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华迈三通的,据说也是FM的啊,该不是遥控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