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飞高的有刷电调的吗??

楼主(2006-04-13):
我想买一个飞高的540有刷电机,和一个飞高的50A有刷电调,不知道搭配合适不?
有使用过的老大介绍点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买一个飞高的540有刷电机,和一个飞高的50A有刷电调,不知道搭配合适不?
有使用过的老大介绍点经验。谢谢!!!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你好,
  我买过飞高540电机,14T双线。
电调是飞高6180200A的。(你去查一下是多少A的,我忘了)

       用的时候,最好加一散热片。要不有可能把上面外壳烧得变点形。
  不过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电调不行

飞高的电机没有使用过,曾用过飞高80A的有刷电调,使用电流在10A时就发热的不能工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