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用過FF9CHP請用過FF9CHP...进來幫幫小弟

楼主(2006-04-13):
你们好,请问你们充满电后通常遥控大约显示多少.V.....请哪位大大可以说给我听...
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10点多或11伏

网友B:
11.1能维持个几秒好象.
11.1能维持个几秒好象.不过我从来都是用660SR充电,如果用原配的铁疙瘩冲的话可能电压会小点,因为是慢冲.

网友C:
电压稳定之后在10.4左右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就对了

网友D:
刚用的时候是1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