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螺旋桨的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6-04-14):
螺旋桨1047、8060RS、9050HD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有什么不同?动力如何搭配?谢谢

网友:
同问

字节数字节数字节数字节数字节数字节数

网友:
罚你们两个去翻旧帖子!

网友A:
1,1047的10带表桨径10英寸,螺距0。47英寸。
2,大桨适合配转速低扭矩大的电机,用于翼面积较大,载荷较小的飞机。
3,动力搭配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按回答的第二条做就OK。
我的回答满意吗?若不满意我继续编。

网友B:
一英寸是多少厘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047的10带表桨径10英寸,螺距0。47英寸。
2,大桨适合配转速低扭矩大的电机,用于翼面积较大,载荷较小的飞机。
3,动力搭配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按回答的第二条做就OK。
我的回答满意吗?若不满意我继 ...

哈哈!找到错误!狂踩!

螺矩4.7英寸,哇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找到错误!狂踩!

螺矩4.7英寸,哇哈哈哈!

网友:
可算逮着了,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英寸是多少厘米啊

这个。。。。。这个。。。。。我再不敢编了。

网友:
一英寸是2.54cm

网友:
2.542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47的10带表桨径10英寸,螺距0。47英寸。
2,大桨适合配转速低扭矩大的电机,用于翼面积较大,载荷较小的飞机。
3,动力搭配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按回答的第二条做就OK。
我的回答满意吗?若不满意我继 ...

明白中。感谢

网友:
帮顶一哈~~~~~帮顶一哈~~~~~

帮顶一哈~~~~~帮顶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