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R136F接收机坏了!

楼主(2006-04-14):
我的R136F接收机坏了!
我的R136F接收机不小心被螺丝刀弄坏了一个元件,
上面印着 T=4 ,应该是三极管,可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大家有没有办法呀?
我到电子市场上找过,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大家帮我呀!!!

网友A:
看来要买个新的接收咯
http://shop33563733.taobao.com/
欢迎来逛

网友B:
上图看看坏在哪了?

楼主:
我没相机,坏在455k滤波器旁边的那个三极管

网友C:
弄个图来比较能说明白,以前用过R136F,现在都用PCM的设备了,手上也没有这个设备了

网友D:
这不是三极管是场效应管
这不是三极管是场效应管

楼主:
哦,谢谢zhaui!!
那是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呢?

网友D:
一般用万用表测不出来
我查过查不到,但可以用别的带试一下,不知行不行,可以试一下,用2SK882,我设计的接收机就用这个!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谢谢!